楼主(2015-11-17):
附上小弟写的一段程序图单按X0 就可以使步进电机做一次来回正反转
分享出来,给跟小弟一样正在学控制步进电机的工控菜鸟一起进步,图中有疑问也可以询问小弟我
附上使用的机型--------------
PLC:FX3U-64MT
步进电机:42电机DTX0808 单相四线
步进电机驱动器:ZD8731
24V驱动

--------------------------------分隔线---------------- -----------------------------------------------
在一次感谢论坛中的各路高手帮忙
想再跟各位大神询问并讨论几个问题

问题1:程序图是否有办法做简化的动作
问题2:如何1键让步进电机不断重复的作来回正反转运动,是要在程序图中加新的指令,还是要重覆哪些指令
问题3:M8340 M8350 M8360 是否跟M8029的功能一样,如果不是的话能否解释两者的差异

3个问题想请各位大神协助,您的协助,会让我们这些工控菜鸟更加成长,十分感谢

网友A:
1:既然你说了是步进电机,那么就可以简化!
2:你是不打算电机停下来吗?停的话是打算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停机?中途还是立刻还是周期?
   1和2的问题,步进电机你是用练习玩的还是用来带动负载的?电机是多大的?这些是有区别的。
   不然发出来会教坏人的!还且有可能会被PEN!
3:不一样!具体可以细看操作手册。那里介绍的比起我说的还详细!

   你的图片上的不建议这样写。K16000和K48000不如用D来代替,不要用两次输出。

另:分享给学工控的朋友一些想法,本人也曾在家园里不断的问,大多数得来的却是冷言冷语,也有一些热心的,
    对于刚学的,一定要自己要有钻研的精神
  • 下载积分:+1(bandown) 真诚感谢!谢谢您的提醒 ..

网友B:
    1,程序可以简化,ddrvi d0 K16000 y0 y3,可以作为ddrvi D10 D11 Y0 Y3,在循环过程发送数据到这个两个寄存器。
    2,作为学习可以,写PLC程序画个简单的流程图会事半功倍,按照你的程序,简单说一下
    SET M0 -----SET M1    RST M0------SET M2 RST M1-----SET M1 RST M2,基本流程是这样,又从最后进入开始,上面你所说不停正反转就是这样.
    3.楼上说得很清楚
  • 下载积分:+1(bandown) 谢谢您的提醒与帮助
  • 二手PLC,触摸屏,伺服驱动,各类气动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既然你说了是步进电机,那么就可以简化!
    2:你是不打算电机停下来吗?停的话是打算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停机?中途还是立刻还是周期?
       1和2的问题,步进电机你是用练习玩的还是用来带动负载的?电机是多大的?这些是有区别的。
       不然发出来会教坏人的!还且有可能会被PEN!
    3:不一样!具体可以细看操作手册。那里介绍的比起我说的还详细!

    忘记把我使用的机型给说明
    PLC:FX3U-64MT
    步进电机:42电机DTX0808 单相四线
    步进电机驱动器:ZD8731
    24V驱动

    目的在做一个自动烧录晶片,所以应该算是一个周期(例如:烧完1000颗晶片结束动作_
    我发出来的图是我目前做来练习用的!
    我目前想练习先做出可以反覆正反转,并在我想停下的时候停止
    我发的图几乎都是我自己钻研的

    感谢LUKY913大大的提醒,下次小弟会多注意

网友C:
    步进电机在做高速运转的时候加减速时间过短很容易失步,最好是用PLSR。精度要求得高的话最好用伺服,伺服也不贵,如果想节省成本,可以用带增补功能的步进(后面有编码器检测,由驱动器运算有没有丢步),M8029是一个通用指令,除了发脉冲之外很多指令都可以用他,M8340 M8350 M8360 是发脉冲的专用指令。还有相对定位走来回的话正方向是DRVI K9999 K1000 Y0 Y1,反方向的话的DRVI K-9999 K1000 Y0 Y1,(注意正负方向)。你想简化程序的话就只需要把脉冲和频率用寄存器代替,只要只需要一条定位指令。驱动的时候把数值传送进去就行了。
    PLSR有办法进行正反转吗?
    我该怎么给PLSR方相信号?
  • 下载积分:+1(bandown) 真诚感谢!

网友C:
    接通Y1不就是反转了,步进马达的DIR信号只有通和断执行正反转。
    程序上另外将Y1接通吗
  • 下载积分:+1(bandown) 真诚感谢!

网友C:
    是的,但是最好反转的时候先接通Y1,延时0.1S,再发送脉冲指令
    谢谢,我会尝试您说的方式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