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7):
大家好,我FX3G PLC程序中用到一条指令SFTRP X002 M100 K78 K1 ,现感觉X2的反应速度太慢,请教怎么用高速计数C237取代指令中的X2。谢谢!

网友A:
C237不需要特别指定输入点,直接LD M8000 OUT C237

楼主:
引用 网友A:
C237不需要特别指定输入点,直接LD M8000 OUT C237

这个我知道,我想请教怎么让指令SFTRP X002 M100 K78 K1中的X2响应速度快些。谢谢哦~

网友B:
用REFF更改滤波时间,或者采用中断,有优先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REFF更改滤波时间,或者采用中断,有优先执行。

能否具体写条指令?

楼主:
自己解决了~
加了中断,速度还是太慢。
后来换成FX3U CPU,加中断,勉强达到了要求

网友C:
2N反應速度最高好像是5KHZ(10K)
3U能到10K(或20K)
詳細數據忘了很久沒去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