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TK6070IH与三菱A1S PLC怎么设置参数才可以通讯上

楼主(2015-11-17):
通讯线是我抱给商家PLC触摸屏型号配的,,,不知道到触摸屏里面参数怎么设置才可以,,,没完过这么老的不懂,,求指导 触摸屏;TK6070IH PLC;A1S
触摸屏设置C0M1 RS232 9600 O 8 1,就是通讯不上
接下来见朕骑妓的时候到了!!!!!!!!!!

楼主:
哎 通讯线就是这种
接下来见朕骑妓的时候到了!!!!!!!!!!

楼主:
自己在顶下别落了
接下来见朕骑妓的时候到了!!!!!!!!!!

网友A:
你要在参数里面添加三菱的A系列PLC [attachment=141628]

楼主:
谢谢,,不过好像还是不行。。。应该是线有问题
接下来见朕骑妓的时候到了!!!!!!!!!!

网友B:
触摸屏和PLC的设置都发上来看看

网友C:
这个好像要配232转422的转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