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进出库的问题。

楼主(2015-11-17):
计数器设定值是1000,怎么能进出货计数到5000呢?

网友A:
你肯定没看手册,或者按F1帮助。
每次向上计数输入CU从关闭向打开转换时,向上计数(CTU)指令从当前值向上计数。
当前值(Cxxx)大于或等于预设值(PV)时,计数器位(Cxxx)打开。
复原(R)输入打开或执行"复原"指令时,计数器被复原。达到最大值(32,767)时,计数器停止计数。
西门子200和三菱是由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