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
FX3U4AD报警的数字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11-17):
使用FX3U-4AD BFM29发生错误,求高手解答!(我是初学者)
TOP K0 K0 H4141 K1
FROM K0 K29 K4M10 K1
在监视中发现FROM K0 K29 K4M10 K1 这一行 K4M10下面显示 17
说明BFM29发生错误,那么BFM29发生什么错误?我如何知道显示的数字分别对应BFM29中b0-b15的哪一个?(如bo对应数字几,数字17又对应b?)
如何解决?求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17应该系十进制,windows附件有计算器可以进行进制转换,你转换一下不就知道。十进制对应系10001.

楼主:
谢谢1楼解答,我不知道二进制10001如何对应BFM29中b0-b15的哪一个,从右往左数第一个 1对应b?

楼主:
麻烦你仔细给我讲解一下好吗?以后碰到别的数字我还是不知道,所以向诸位高手求救!谢谢!

网友A:
1111 1111 1111 1111
b15----------------------------------------------b0
1 0001
M25----------------------------------------------m10
建议看看书了解一下进制之间的关系

楼主:
谢谢,我还是不太懂,是不是10001对应b0、b1、b2、b3、b4? 10001是不是b0和b4出现问题了?我手里没有资料,能帮我解释一下显示17到底是什么问题?是不是运算出错?

网友B:
学工控先把BIN和BCD弄清楚了再来吧,这里面涉及到很多都是二进制和16进制的,其实CPU内部全部是寄存器的一个个点构成的,就像一个F,转换2进制就是1111,传送给M的话就可以让4个相邻的M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