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7):
各位高手,我是初学者,第一次接触步进电机。现有步进电机:KH56QM2-902一台,驱动器:FSD2U2P14一个(电源DC24V).      plc: FX3U-64MT
我如何把PLC----驱动器-----步进电机连接起来。PLC程序如何编写(简单的正反转就行)
资料如下图。求求各位高手帮帮我,谢谢!

楼主:
FSD2U2P14   从左往右定义分别是  VM、PGND、CW、CCW、C2、C1、C0、HOFF、GND         SEL、SAVE、MS0、MS1       POWER          A、A com、A--、B、B com、B        求大家帮我连接一下步进电机。

楼主:
有谁知道啊?  FSD2U2P14 驱动器 3#引线CW 顺时针转向输入串行脉冲或驱动脉冲信号,4#引线CCW逆时针转向输入串行脉冲或转向脉冲信号,8#引线H.OFF  停止(切断电机通电), 9#引线S.GND 信号接地。  这4根引线是不是书上介绍的CP、DIR、FREE?但是书上介绍的都是2根引线(如CP+、CP-).   而FSD2U2P14 驱动器只有一根线,难道和FSD2U2P14 驱动器的信号接地线组成共阴极接法?求求各位高手帮帮我这个新手!

楼主:
哪位高手帮我画张FSD2U2P14 驱动器与FX3U-64MT的连接图?没人知道吗?

网友A:
加我q:787091047.探讨一下

网友B(2016-06-05):
引用 楼主:
有谁知道啊?  FSD2U2P14 驱动器 3#引线CW 顺时针转向输入串行脉冲或驱动脉冲信号,4#引线CCW逆时针转向输入串行脉冲或转向脉冲信号,8#引线H.OFF  停止(切断电机通电), 9#引线S.GND 信号接地。  这4根引线是不是书上介绍的CP、DIR、FREE?但是书上介绍的都是2根引线(如CP+、CP-).   而FSD2U2P14 驱动器只有一根线,难道和FSD2U2P14 驱动器的信号接地线组成共阴极接法?

SD2U2P14 驱动器的信号接地线组成共阴极接法。CW-----S.GND之间就好像接一个脉冲开关一样,电机就会动了。怎么都不说了,拢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