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AJ65SBTB1-32T1模块出问题了,求助

楼主(2015-11-17):
主站配置,站号,接线都没有错误,终端电阻也有并上,但是AJ65SBTB1-32T1模块就是很RUN的灯都不亮了,错误的灯也不亮,用gx works2 诊断cc-link显示是没有通讯上。
最后把两个AJ65SBTB1-32T1模块,一个没报错的一个有报错的,站号对拔,发现本来好的模块报错了,本来报错的模块正常了
之后我又从新核对了64个IO站和远程设备站,确定站号没有冲突。
现在怀疑是编程错误或cc-link布线错误,想问问论坛有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的话不胜感激啊

网友A:
联成触摸屏编码器1000脉冲 铝棒长度工程(修改自动手动)
联成触摸屏编码器1000脉冲 铝棒长度工程(修改自动手动).rar

网友B:
遇到过类似情况,我当时的原因是站配置和站号与现场不一致,看你的描述差不多,第一你的硬件没有问题,如果你判断接线没有问题话,就再次检查配置和实物

楼主:
好吧 终于找到问题所在了,不是我找到的是我同事,某一个站的GB和屏蔽层接反了,从那个站后面的站都开始神经了
有的站显示正常,有的站显示不正常,有的站一会儿正常一会儿不正常
调 CC-LINK还是要先弄清电缆是怎么走的,离主站近的一故障点一点一点排查 方法不对效率低又让自己很伤感。。就像我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