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7):
如图,请问下这个#tbl_add:LD15做什么解释?以前很少用西门子的,现在有个程序要转换成松下的,结果看不懂,请指教

网友A:
这应该是子程序或者FC FB里面的新建变量时自动添加的,这应该不是300的程序,300不是这么显示的。如果是200或者200smart等,应该是在子程序中建立了临时变量“tbl_add”,然后自动分配了临时变量地址LD15,并且把调用这个子程序时“tbl_add”连接的存储值送给LD53,L是临时变量的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子程序或者FC FB里面的新建变量时自动添加的,这应该不是300的程序,300不是这么显示的。如果是200或者200smart等,应该是在子程序中建立了临时变量“tbl_add”,然后自动分配了临时变量地址LD15,并且把调用这个子程序时“tbl_add”连接的存储值送给LD53,L是临时变量的名称。

谢谢回答,我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