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24v 直流电源输出问题

楼主(2015-11-17):
继电器直流电压达不到24v 导致吸合不上 但是测量直流电源输出 却是24v 这样的情况 是什么引起的

网友A:
无非控制电源不良、接线不正确、继电器质量问题~

网友B:
检查一下线路,多半接触不良。

网友C:
DC POWER 功率不足?

网友D:
这么简单的问题不用发帖问吧,直接测继电器座子的两个脚的电压,电压正常,换一个继电器试试,还是不吸合,座子坏了。吸合,继电器坏了。继电器座子的电压不正常,而电源的电压正常,检查线。我以前遇到过继电器座子坏的故障。

网友E:
PLC220输入输出的这个24V有多少W功率呀?

网友F:
重新引根24V线过去

网友G:
24V继电器线圈电压达到18V-24V,可以吸合。

网友H:
换个继电器试试,

网友I:
先检测中继电源是不是24V,是的话,换个中继再试试,真的真的好简单的问题,这就是你的能力问题了

网友G:
引用楼主蜗牛你慢走于2015-11-17 23:28发表的 24v 直流电源输出问题 :
继电器直流电压达不到24v 导致吸合不上 但是测量直流电源输出 却是24v 这样的情况 是什么引起的
24V直流电源的输出电流不够大。原因是负载重了。

网友J:
换个电源试试吧

网友K:
换个新继电器试试!

网友L:
直流电源容量小的话,空载时电压够,带载电压会聚将,我遇见过整流堆坏了后也出现过以上我所说的现象

网友M:
这个问题最大的可能是,接继电器线圈的线离开关电源太远并且线径细了,导致电压衰减太多
夜游神

网友N:
确定继电器是直流24V的
冬天

网友O:
呵呵。没这个可能。交直流分清楚了没有?继电器坏了没有
告诉你DC24继电器用DC12V照样工作

网友P:
换个继电器试试吧。
上海信吕

网友Q:
看看接头 看看引脚是不是折了

网友R:
有条件换个开关电源试试,有时旧设备开关电源老化,会造成负载时,电源无法工作的情况。

网友S:
重新拉根24v电源线 换个新的 继电器

网友T:
如果开关电源的容量足够,就检查一下线路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U:
线路压降太大引起。

网友V:
你用的线径细了,或者是控制线太长

网友W:
我遇到过  电源板坏了  电容坏了一个

网友V:
功率不够

网友X:
要么电源问题,要么继电器问题,排除法啊

网友Y:
11楼  正解

网友Z:
是不是开关电源的容量太小了,电流超过了额定电流
本公司主要从事三菱电机工业自动化(FA)产品的市场推广、营销和技术支持,本公司为三菱电机的授权代理机构。欢迎新老客户来电咨询: QQ:1241522406  13618657561上海制菱实业有限公司

网友AA:
线接对没有~~~

网友AB:
计算一下换个功率大一点电源,另一定要检查线路看看有没有24v+接地现象出现

网友AC:
引用 网友E:
PLC220输入输出的这个24V有多少W功率呀?

要看型号,一般都是很小,几百毫瓦

网友AC:
引用楼主蜗牛你慢走于2015-11-17 23:28发表的 24v 直流电源输出问题 :
   继电器直流电压达不到24v   导致吸合不上    但是测量直流电源输出  却是24v    这样的情况 是什么引起的

如果您是用plc+24v直接接在继电器线圈上的,那么就是供电不足,plc+24端的功率很小,是作为传感器电源的,带继电器一般只能带几个,最好接外接电源。如果不是接plc+24v,请检查线路。

网友AD:
是不是正负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