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8):
如下图,iFIX的产生错误讯息送到LED字幕机

要怎麻做的iFIX跟字目机中间有缺?或是通讯产品该用那一款?
我要用网路线不是RS232端口

我只知到MQTT有,还没用过!

网友A(2016-02-22):
可以的,LED采用MODBUS-RTU通用数据接口,系统主机上,按照这个协议发送,就可以了,支持显示界面自由组态!
QQ:1104997876
LED显示屏

网友A:
如果想要用网口通讯,可以用RS232转TCP的 串口服务器模块,转换下
LED显示屏

网友B:
引用楼主taiwan_kkk于2015-11-18 08:55发表的 iFXI平台上的警报错误讯息能传到LED字幕机吗 :
如下图,iFIX的产生错误讯息送到LED字幕机

要怎麻做的iFIX跟字目机中间有缺?或是通讯产品该用那一款?
我要用网路线不是RS232端口

你们既存的系统是RS485 modbus的,可以用这个通信不行吗?

QQ:3469944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