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配方读取

楼主(2015-11-18):
我现在想把机器A储存的配方数据传到机器B或者C,可以用U盘直接读取出来,再传到机器B里去吗?
应该怎么做

网友A:
插上U盘到机器A中,上传的时候选择历史数据那一项,就可以上传出来了。recipe中就是配方资料,然后再下到B和C中。
下载积分:+1(tangchuyi) 真诚感谢!

网友B:
受教了!改天我再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插上U盘到机器A中,上传的时候选择历史数据那一项,就可以上传出来了。recipe中就是配方资料,然后再下到B和C中。
受教了!改天我再试一下!

楼主:
谢谢了 我试一下

楼主:
刚才试过了 可以的 谢谢了

网友B:
呃~有两台新设备的配方存储和读取是被写在PLC里的,屏里没做配方,难怪读出来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