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情况呀?!

楼主(2015-11-18):
原来软件用着好好的,
现在编程过程中,(比如修改M100触点),双击m100触点修改为m120。
结果,M100,M120的触点都出现在程序中了。不是修改,成添加了,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呀?怎样才能恢复正常。

楼主:
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按下INS键
下载积分:+3(xingzb2) 真诚感谢!

网友B:
按lnsert改变
下载积分:+3(xingzb2) 真诚感谢!

楼主:
谢谢指点,我还以为是软件设定的问题呢.。

网友C:
INS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