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8):
求助各位大神,

                        小弟有两台老旧机床类机器,用的是三菱的伺服系统,最近遇到早晨开电之后,经常损坏伺服放大器和伺服电机,
主要的问题现象是:
1,开机后经常出现电机转动变慢直至停止,报3A或者17,然后测量电机绕组电感已经不正常。
2,或者开机后伺服放大器直接报3A(过大电流流向电机)或者17(电流AD转换不正常),伺服放大器不正常居多。

初步怀疑和供电有关,请问还有其它原因能导致这样的问题么?

网友A:
換個開關電源試試

楼主:
换开关电源是什么意思,伺服系统里面没有开关电源啊

网友B:
引用楼主hua_eric于2015-11-18 15:23发表的 上电开机后,伺服电机或伺服放大器损坏 :

求助各位大神,

                        小弟有两台老旧机床类机器,用的是三菱的伺服系统,最近遇到早晨开电之后,经常损坏伺服放大器和伺服电机,
主要的问题现象是:

環境改善,因該是油汽水氣讓控制器等異常,關電後油水氣附著
馬達也是,工作中有溫度,關電後溫度降低油水氣附著,控制器可以在關電時加個小燈泡加個溫度
或是在開電前用吹風機吹吹
給參考

网友A:
放大器怎會沒用開關電源?????

楼主:
        呵呵,大哥你误解了,我认为的开关电源是独立电源,不是内嵌在伺服放大器里面的整流滤波等电源模块,
关键是我连整个伺服控制器都换了,系统还是会出现打坏东西的现象,想请大家帮帮忙想想大概会有哪些原因导致
这些问题。。。

网友C:
驅動器換過應該跟電源端比較沒關係

懷疑你的馬達端跟機械端是否已經過於老舊馬達帶動不了機械

或者是機械端應力過大  才會造成馬達過載

网友D:
你用的是电子变压器,还是普通变压器,进行空载实验

楼主:
          前两天换了个电机,第一次上电(SERVO ON)没有问题,第二次上电前,出现尖叫声,确认共振,大概在5khz以上,
降低VGN,叫声变小,但是速度控制能力明显减弱,然后拆了运动平台的一个部件后,尖叫声没有,之后开机几天,
出现过一次尖叫声,重启就没有了,怀疑运动平台被挪动过之后,伺服系统的刚性和机械负载之间不匹配了,有没有可能因为
伺服电机老化,产生了内部自激共振?

网友E:
很久没开  一开可能都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