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SKAWA Sigama v 不能保存参数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2015-11-18):
我在使用YASKAWA SIGAMA V SERVOPACK时,改了里面的参数,但是关大电后,参数不能保存,仍然还原到修改之前的参数。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我改了 速度环比增益和位置环比增益两个参数。但是关掉大电后,参数仍然恢复到原来的参数。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机台使用的CPU是YASKAWA 的MP2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