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4-10A伺服行走误差

楼主(2015-11-18):
两个点位来回行走,一段时间位置就不准确了,重新回一次原点又OK了,硬件排查没什么问题

网友A:
之前看别人也出现过一次这样的情况 他查的伺服电机安装的螺丝 和排除电磁干扰还是啥的

网友B:
电子齿轮比有没设定正确

网友C:
看看联轴器锁紧没?

网友D:
1.程序错误,
2.硬件错误,

网友E:
引用楼主chenqigui于2015-11-18 20:31发表的 三菱MR-J4-10A伺服行走误差 :
两个点位来回行走,一段时间位置就不准确了,重新回一次原点又OK了,硬件排查没什么问题
正常的,同步伺服不管在任何模式下都有累進誤差,比如說運轉100000圈會誤差一圈就需要做原點復歸一次.
您可以在PLC中寫一個停機狀態下,做自動原點復歸.跟CLR的指令輸出.
這些比須在硬件無問題下,可能發生的問題
給參考

网友F:
我写的绕线机,只需每次通电开机时要回一次原点。
每次绕线少说也得有200~300圈,每天不停的绕,角度精确到0.01度!辅间精度0.001mm,不见得出现了误差。
监控一下你的伺服,看看每次运行时会不会多一个或少一个脉冲!
既然硬件没问题,看下软件设置方面,比如2楼说的!
J4马达驱动器上只需设4个参数,有两个还且是出厂默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