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T写入抱OS版本不一致

楼主(2015-11-18):
GOT1000在写入的时候报OS版本不一致提醒,不知写入会不会有问题,请教各位大神,我用的是GT D3,OS版本与GOT编程软件有关系吗?如果是,这个版本OS我要用什么版本软件编辑

网友A:
与触摸屏编程的版本有关系,直接写入就可以了,没有关系的

网友B:
刷了就是了,没关系

网友C:
没有关系 的

网友D:
放心吧,直接写入刷上新的,没有问题的。
速度让时间更充裕

网友E:
应该是GOT没有安装完整,有的型号的屏软件里有相应的安装文件

网友F:
将新的版本写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