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马达拆除抱闸装置,位置偏移后为什么会异响?

楼主(2015-11-18):
安川带失电抱闸伺服马达,因刹车片坏了,将其拆掉。断电后伺服马达受重力影响会缓慢下降。送电后,未寻零运行,伺服马达在静止时异响并带有震动,运动时声音正常,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如果送电寻零就不会出现该声音。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刚性太高了

网友B:
这是不好的,应该马上回复抱闸。
于英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