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解出密码后,还是读不出程序,提示密码不正确

楼主(2015-11-19):
我想读一个旧的触摸屏程序,型号PRO-FACE GP37W2,解出来的密码是H201,但是把这个密码输进去提示密码不正确,请教大家这是什么回事,分析一下原因,谢谢!用的是这个解密软件

楼主:
显示图片如图

网友A: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可能是英文字母O,不是数字0。

楼主:
我也改成字母O试过了,也不对啊

楼主:
还有其他朋友遇到吗

网友B:
直接把程序都拷贝出来

楼主:
密码输入不正确就中断传输了,请问怎样才可以拷贝出来,谢谢!

楼主:
改天试试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