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的线圈电压问题

楼主(2015-11-19):
线圈电压为交流24V的CJX2-1810的接触器线圈,北方某大学的老师设计成用直流24V电压去驱动线圈,通电,结果过了10几秒或10几分钟,线圈烧毁。

网友A:
烧毁是肯定的,直流与交流电抗是不同的,铁芯结构也不同。

网友B:
说明老师水平不高?

网友C:
这个老师是体育老师吧

网友D:
这个肯定不行的,都标明了是交流24V,怎么可以用直流,内部结构都不一样

网友E:
老师没错,DC24V基本算是工控标准控制电压,错的是为什么用AC24V接触器,只能说采购是头猪

网友F:
换成DC24v接触器不就OK了吗?没有什么大不了,失误总是有的,以后记忆更深刻,也许是件好事。

楼主:
接触器触头带负载是单相220V功率2点2千瓦的交流电机,额定电流16安培,如果客户用110V电源的话,IE2电机电流至少达到28安培。

楼主:
24V小型交流接触器,吸合功率70VA,保持功率8VA。
误用24V直流电源的话,电流达到4安,昨天的那个接触器线圈烧黑了。。

网友G:
沟通问题
直流线圈接触器不常用 图纸肯定没问题

网友H:
关键字:北方某大学的老师

楼主:
做项目的老师。

网友I:
弄清楚是设计错了,还是安装错了,这是责任问题。

楼主:
我们给了线圈电压AC 24V的接触器样品及按钮盒等。

网友J:
低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