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彩灯循环问题

楼主(2015-11-19):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1、QB0就是Q0.0~Q0.7的组合,你需要复习一下字节,位的基础知识。
2、西门子的计数器的特点是:只要没有复位指令,那么计数器将继续累积,直至计数器最大值为止,所以这里用了复位。
[attachment=141686]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