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9):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本人现在设计一个PLC控制气缸动作,气缸每秒要动作一次,相当于一天8小时要动作约3万次,我选用继电器输出型PLC来控制普通中间继电器从而来控制气缸电磁阀,这样请问PLC输出点跟中间继电器能用多久?请遇到过类似情况的高手指导!万分感谢!(听说继电器输出型PLC动作寿命越200万次,普通中间继电器的寿命次数约40万次左右)

网友A:
干嘛不用晶体管的呢?
本人用的晶体管的,直接控制一个直驱电磁阀,你那才1秒动作一次,我这里用的0.1秒~0.3秒左右动作一次,用了快6年了,现在还好好的!
当然你说的也可以,看你的电磁阀的电流有多大,继电器的种类等等!
谢谢你!真心感激你指导!要是用晶体管型PLC输出控制外部中间继电器,再通过中间继电器来控制电磁阀线圈,普通中间继电器寿命大概40万次左右,这样算的话,那大概用行40天左右就要更换中间继电器是吗?

网友B:
频率不是很高,应该可以用,两三年没有问题,多就不好说了
感谢你,但听说普通中间继电器的寿命只有40万次左右,这样一个多月就要更换一次中间继电器了
小招小用

网友C:
选用  SMC 的 用个十年没关系的

网友D:
用晶体管型PLC输出控制电磁阀线圈。
电磁阀线圈--DC24V。

网友E:
用晶体管输出直接带负载,加保险。。。
请问加多大的保险丝合适

网友F:
PLC輸出後中轉繼電器,繼電器規範所說的是接點滿載的使用次數,所以因該問題不大.繼電器接點使用的環境電弧電流因數需考慮如還有這方面疑慮用電子式開關作為中轉
給參考

网友G:
学习了。是什么气缸动作这么快

网友H:
厂里几十台自动机全部是用晶体管输出的PLC直接带电磁阀,一年也难得坏个点,平均也是1秒左右动作一次。

网友A:
能用多久,得看你选的中继触点电流和电磁阀功率,因为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一个型号的电磁阀,所以回答不出你能用多久。
你要根据电磁阀来选中继!
本人常用的中继是IDEC的,过流大(8A),小巧(比常见的欧姆龙小一半),耐用。
基本上满足常用(除非你的电磁阀电流特别大),不过我极少用这样中转控制电磁阀
电磁阀用MAC的,就是我说的0.几秒动作一次的那个,直驱式!最短时间用到20ms!
也有用SMC的,常用的都是先导式的。PLC常用3U和Q00J,也有FP-X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要注意所有电器的各项电气参数!不要小牛拉大车,直流接交流!
另外建议一下各位朋友,不要从内到外去选型,先从外围入手,到最后才是选PLC。不喜勿喷!

网友I:
中间继电器可以用固态继电器替换,外观形状和一般中间继电器相同,使用寿命就不用担心了。以前用过omron的G3F系列。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谢谢各位真诚帮助!再次感谢!

网友J:
继电器反映速度太慢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