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9):
为社么用的是停电保持寄存器,结果断电再上电后 ,值却没有了?(如图中D1400 , D410 ,D1850之类的。在给其赋值后,断电 上电后  其中的值都变成了 “0”)

(上面是原帖“原问题”)

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楼主感谢大家的帮助并将经验分享出来:

1,PLC与屏幕是好的,PLC也有电池。

2,之所以“不能停保”是因为屏幕。

3,如图所示,屏幕的“输入框”中,楼主的地址都是复制粘贴,并改掉数字后所得出的。!!!重点就是这里!!!   楼主复制粘贴改的地址,不是点右边小问号给的地址,虽然地址看起来都一样,而且也确实保存在了屏幕的程序里,但实际是不能用的(不晓得为什么),后来楼主把所有的输入框点“小?”一遍之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4,虽然问题可能很小,但确实对于楼主这个刚接触昆仑通态屏的小白来说,可是耗时不短啊。    希望大家有经验也能分享出来,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A:
D1400 , D410 ,D1850是保持区域吗?

网友B:
能说一下你的是什么型号的PLC吗?

网友C:
程序写入的时候没有写入断电保持区

网友D:
你要先看一下你用的PLC是哪个类型的,相对应的保持区是哪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先看一下你用的PLC是哪个类型的,相对应的保持区是哪些

   三菱的,FX3U     在PLC参数里   最大好像知道D511,  然而我手里一个程序人家 D666  ,一直到D944都可以停电保持。    搞的我好郁闷

网友E:
3U是否真品?另清内存试一次?我用松下也遇到过,清内存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三菱的,FX3U     在PLC参数里   最大好像知道D511,  然而我手里一个程序人家 D666  ,一直到D944都可以停电保持。    搞的我好郁闷

上图标的很明显呢!200~511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图标的很明显呢!200~511
但为何别人程序里, D666  - -- - - - -  D944都可以停电保持呢?     如果只是200 ----511的话。  有点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写入的时候没有写入断电保持区

怎么写入?

网友G:
PLC有没有装电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PLC有没有装电池呀

这肯定是有的 = =

网友H:
可以使用: R 暫存器,全部都是停電記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使用: R 暫存器,全部都是停電記憶的

可是,D401,D1400 都不能停保。    反而人家用D666 ,D944(别人原来程序里面用的寄存器)却都可以 停保。

上面所说的D401 ,D1400 ,D666 , D944都在同一个程序里面。

网友I:
寄存器不在保持区内。通过赋值将保持区传给需运算寄存器。

网友J:
这情况,我也遇到过,用的锁存区的寄存器,重新上电内容不保持。后来改成非锁存的寄存器倒能用了。当时挺纳闷的,现在看看原因应该和6楼讲的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