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程序打开之后不能全部显示

楼主(2015-11-19):
三菱PLC程序打开之后不能全部显示,其他的0-47在哪,哪里还有程序?
高手指点

网友A:
我也打不开.显示有不能编辑的数据

网友B:
不能打开!

网友C:
是自己编的程序还是下载设备上的。如果说是下载设备上的有可能是有密码设置。
是上载的,打开时没有密码,就是显示不完全

网友D:
我用GX Works2可以打開,PLC是Q02,可以全部显示

网友E:
因为使用了FB(标签)功能来编辑程序,所以就变成开头是48的。你可以自己新建一个Q系列使用FB功能的看,开头就是48.

网友F:
用GX Works2打开其他格式工程文件能全部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