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9):
  因电脑问题 系统恢复了 软件要重装 其他软件都已经装好  就 gx developer 这个软件一直装不了! 因为本身电脑有很多程序是用这个软件写的 现在都打不开,很麻烦! 试了好久 一直不行, 以前也是一样的系统 我装上去过!

上传一张图片  我点 SETUP打开 一直打不开 没有反应!

如果有完美解决过此问题的朋友请不吝赐教! 在此 谢谢了!

已经成功安装软件(GX WORKS2 GT3 STEP7 AUTOCAD2008)等 都是支持64位 win8的!
每天一点点

网友A:
64位的好像装不了,你装个WORK2吧
  • 下载积分:+1(文1234) 我Windows7   ..
  • 下载积分:+5(小小一电工) 热心助人!

网友B:
    只要版本到位,怎么会按不上?真搞不懂,三菱已经免费开放了支持64位系统GX Developer V8.103H中文版,为啥还有死忠要死守V8.86版本
  • 下载积分:+5(小小一电工) 热心助人!

网友C:
    我WIN7   64位 装的就是8.86Q的,本坛有下载的。
  • 下载积分:+5(小小一电工) 热心助人!
  • 烟台安康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要版本到位,怎么会按不上?真搞不懂,三菱已经免费开放了支持64位系统GX Developer V8.103H中文版,为啥还有死忠要死守V8.86版本

    支持一下!
  • 下载积分:+5(小小一电工) 热心助人!
  • 烟台安康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D:
    64位系统

    GX Developer V8.103H  的才行

    8.86和8.52的过时了。
  • 下载积分:+3(文1234) 先运行环境,可以安装, ..
  • 下载积分:+5(小小一电工) 热心助人!
  • 特别提醒大家:

网友E:
    重装系统了吗?
    gx developer安装教程方法:
    1、下载解压到英文路径,如C:\gx developer;
    2、将得到3个文件夹分别为Melsec、My Installations、SW8D5C-GPPW-C;
    3、首先安装通用环境,进入SW8D5C-GPPW-C\EnvMEL,点击“SETUP.EXE” 安装;
    4、再进入SW8D5C-GPPW-C,点击“SETUP.EXE”安装主程序;
    5、输入个人信息的对话框,可以随意填写;
    6、输入gx developer序列号:570-986818410 或 998-598638072;
    7、接着出现选项“结构化文本(st)语言编程功能”,建议勾选;
    8、注意“监视专用”这里不能打勾 ,否则软件只能监视(重要的一步);
    9、这两个选项可以勾选;
    10、最后点击“下一个”即可成功安装。

网友F:
    可以安装的,我的都安装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