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意义?

楼主(2015-11-19):
执行指令 WAND A B C
再执行指令 WXOR B C B

网友A:
与和异或运算,怎能没意义呢?

楼主:
作用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作用是什么?
請百度查XOR GATE跟AND GATE電子上的作用! W沒記錯WORD

网友C:
逻辑运算在单片机编程用得比较多,某些单片机不能位操作,只能每次只至少写一个字。
WAND 是逻辑“字与”
1011 1100 要将低四位置0,高四位不变。就是1011 1100 WAND 1111 0000
结果就是1011 0000,
WXOR 是逻辑 异或
1011 1100 要将所有高四位翻转,低四位不变,1011 1100 WXOR 1111 0000
结果就是0100 1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