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床程序请教

楼主(2015-11-20):
旋转编码器控制冲床上死点位置如何自动修正

网友A:
零点寻找

网友B:
设置回零点

网友C:
楼主:
你好!
用这个点子,有点想法,我早年改气动冲床时,用过这种方试!程序最很大,
编码器Z相定绝对零点!加补正校12点!同时测速!按速度快慢定不同的预停角,这可以实现单次顶停(12±1点)
在我手上改过的气动冲床有几十台啦

楼主:
谢谢大家,再问一下,如何自动修正预停角度

网友D(2016-03-26):
3楼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