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0):
PLC扫描周期显示为0ms怎么回事啊,无论程序多长,扫描周期都是0ms,这样会不会影响PLC的正常使用?

楼主:
在线等回复!

楼主:
就是在‘RUN’模式下,看到扫描周期为0ms的

网友A:
进入监控模式试试,右上角有提示

楼主:
进入监控模式,没有用啊

网友B:
阁下的数据线是原装的吗?

网友C:
山寨货?,我也见过这种现象的东西
  • 下载积分:+1(deadliner) 最后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A:
    如果能联机的话,就不是数据线问题!你先清一下PLC内存,再重新写入试试~

网友D:
    可以把掃描時間固定為 20ms ,再監控看看...
  • 下载积分:+1(deadliner) 怎么固定扫描周期啊

网友D:
    固定扫描周期參考: [attachment=141828]

网友E:
    其实就是山寨版  程序里边没做到扫描 所以显示oms  不影响程序使用
    用到直接找我。18506430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