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0):
耐高温光电传感器,或者耐高温传感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推荐

网友A:
欧姆龙的我用过啊!带放大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欧姆龙的我用过啊!带放大器的!

带放大器的?那不是光纤吗?什么型号还记得吗?

网友B:
上海信吕的耐高温接近开关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海信吕的耐高温接近开关不错

最好是光电开关,因为产品表面温度很高,所以不能接触

网友C(2016-07-25):
你要求高温多少度,检测什么物体呢
测液位开关
旭日东升

网友D:
有表面耐高温防焊渣飞溅的
爱好自动化

网友E:
基恩士ps系列
可以参考一下
隔行如隔山

网友F:
同6楼,温度范围是多少?检测一般物体还是透明物体?检测要求是什么(精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