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0):
有哪位知道3U的怎么和1S的PLC进行通讯?3U主站1S从站。看了下手册N:N的发现没成功,想直接用RTU的,但没找到PLC内部元件的485地址。哪位知道的指导下?最好给个简单的案例,读写从站XY的。感谢

网友A:
3U和1S之间可以使用N:N通讯或者直接走无协议通讯(用RS指令)如果您有手册的话上面应该是有样例程序的,可以借鉴

网友B:
引用楼主mr、木易于2015-11-20 08:45发表的 3U和1S的PLC通讯问题 :
有哪位知道3U的怎么和1S的PLC进行通讯?3U主站1S从站。看了下手册N:N的发现没成功,想直接用RTU的,但没找到PLC内部元件的485地址。哪位知道的指导下?最好给个简单的案例,读写从站XY的。感谢

FX1S只能擴充485BD只能用RS指令modbus ASII不能用RTU,FX3u掛ADP也只能用RS可以用R跟V的指令做通訊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1532235&page=1#1719845
給參考

网友C:
RS通信吧,三菱都支持的~
好象只支持As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