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0):
各位大侠,现有直径4mm,长17mm的弹簧6个,用磁铁吸住,放入1个治具中,需要检测6个弹簧是不是放入。机台以做好,有没有在外围检测的感应器。(除环形外,装不上去。)

网友A:
简易画像传感器就可以吧

网友B:
下模铁材接GND,上模6个金属接点,下压测试导通。。。

网友C:
外围的图像传感是非常贵,可不可设计夹具用接近开关,或者微动开关之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下模铁材接GND,上模6个金属接点,下压测试导通。。。

这个不行,不是不一个弹簧,是6个,只要其中一个导通,后面都没有意义呢。

楼主:
简易画像传感器是什么牌子的,O(∩_∩)O谢谢!

网友D:
考虑下重量检测

网友E:
每个工位用量程较小的光电开关检测,用行程开关检测磁铁快到,这方法你看行不行

网友A:
很多品牌都有的,价格也不贵,具体可以都看下。
我个人用过欧姆龙,keyence,只是检测有无的话,只用最简单的应该就可以
当然,如果空间许可或者工艺许可的话,磁性开关应该是性价比更高的选择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外围的图像传感是非常贵,可不可设计夹具用接近开关,或者微动开关之类的。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