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应用图讨论

楼主(2015-11-20):
如资料以及如图所示,是一个高压电源模拟量数字量IO接口,当数字量输出 A工作时,6 与 22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 有英文说明,个人理解 6与22会短接也就是想通,但实际测试时,数字量输出A工作时,6与22并没有短接。
大家有空讨论下
[attachment=141747] [attachment=141748] [attachment=141749]

楼主:
自己先顶下 大伙继续努力

楼主:
看三极管原理 电流应该是从6流到22

网友A:
在检测晶体管通断时,需要万用表放置在二极管挡位检测。

网友B:
老兄这是三极管,通与不通时测量22脚的电压。

网友C:
都是高手!

网友D:
用万用表压档测6,22的压降.

网友E:
数字量输出A工作时,测量6,22的压降就知道。

网友F:
假如A已经损坏了呢,还有等等。

网友G:
路过看看
上海信吕

网友H:
如果A端 给定的是数字量既0或1,那么6与22之间 是导通与截止的关系.

网友I:
发光管侧有电流,则:
6,22之间有电流流过,程度看光电偶合系数。6,22不是短接。
没错 最终测试是这样的,电流从6流到22

楼主:
最终结果,6与22只是导通与截至的关系,电流流向是从6流到22,之前没有注意,导致一直不行。多谢大家的交流与学习。

[attachment=141774]

[attachment=141775]

网友J:
不就是个光耦吗?用万用表二极管档就能测试它的好坏与导通能力

网友K:
这应该就是一个普通的光藕电路,具体情况不清楚,光看你的符号应该是这个意思。如果是光藕,那么有那么点问题要清楚。首先,输出端的光电三极管的导通电流受输入端控制。即CTR=IF/IC。CTR是光藕放大系数 IF是初级电流,IC是输出三极管集电极电流。那么根据你上面的描述,

首先:如果你只是给初级的光电二极管通入合适的电流,IF大约在5-20ma左右,因芯片而异实现导通后。其实你直接测量输出端的光电三极管,其实是不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问你,如果我给你一个三极管,只是提供一个IB电流,那么IC会有电流,或者会饱和导通吗?显然是不可能的,只有IB,也就说明IC或者VCE之间没有在回路上加入合适的工作电源,IC如何来,所以你测量VCE其实是没有值的,因为你的电路中没有测入回路。

其次,如果你想要得到结果,那么就需要给输出三极管的E接地,那么,当你的输入二极管导通后,三极管的地信号就送给了集电极,也就是你说的导通,这就是常说的,OC门输出一样的意思。

同样的,你也可以在输出三极管的集电极加入电源,串入负载,可以实现控制。

如果你需要一个纯的信号,也就是说,当初级有信号后,次级可以直接通过表量出是导通的信号。那你要用的就不是光藕,而光继电器,原理是一样的,只是光继电器的输出是两个MOSFET管,他可以实现初级输入后,输出直接导通输出。主要的厂家是东芝。
  • 下载积分:+1(lqc2856) 真诚感谢!,虽然不懂, ..
  • 山河今仍在,壮志在何方?

网友L:
    如果A端工作時,6跟22兩點之間壓差理論值為0.2V,可以去翻翻電子學....
    eric_guo

网友M:
    这是一个光藕
    A通电,6和22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