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在GX developer编程中的RET步进返回指令怎么不管用

楼主(2015-11-20):
在GX developer中编步进指令时,本来想用RET指令返回原点的,可是在使用RET指令以后步进指令还是依旧停留在RET 指令的上一个状态,怎么才能够返回开始的状态啊?

网友A:
RET指令只是步进结束指令,不是回原点指令,要返回,在最后中接通OUT S20,就能返回到步进S20位置,同时自动复位最后的步进,RET是步进结束指令,没有它,程序会出错,明白不

网友B:
状态没有转移,程序不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