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雷赛dm422c步进电机驱动器只有一个方向

楼主(2015-11-20):
雷赛dm422c步进电机驱动器驱动电机的时候只往一个方向行走,不能换方向,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检查接线方式,限流电阻,sw设置,程序脉冲方向

网友B:
看你的脉冲是什么类型

网友C:
方向信号有吗
冬天

网友D:
方向信号内的限流电阻经常坏.

网友E:
看下DIR那个接口的限流电阻或光耦有没有损坏

网友F:
检查程序脉冲方向
上海信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