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0):
现在用的设备有编码器和变频器一起使用,请教PLC怎么样写程序检测到编码器坏了,停机。谢谢!

网友A:
把编码器信号接到PLC中,当编码器运行时定时检测PLC接受到的脉冲数,当小于一定的数值时认为编码器有故障了

网友B:
电机运转,PLC该收到脉冲而没收到脉冲则判断为故障,停机。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C:
引用楼主fanzm022310于2015-11-20 19:11发表的 请教PLC怎么样写程序检测到编码器坏了,停机 :
现在用的设备有编码器和变频器一起使用,请教PLC怎么样写程序检测到编码器坏了,停机。谢谢!

Z相撿知plc一點搞定
給參考

网友D:
同意楼上的方便!既经济又方便实用!

网友E:
电机运转,PLC该收到脉冲而没收到脉冲则判断为故障,停机。
上海信吕

网友F:
你的编码器如果是装在电机尾部的转子上很容易判断的,程序当中加一个比较指令,电机运行2秒或者3秒后做数值比较,和预设值不符,则编码器故障或者是联轴器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