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6个灯泡问题~~~~~~~

楼主(2015-11-20):
假如有6个灯泡 命名为 y0--y5 一个按钮x0 要求是 按下X0 y3 y4 y5亮 再按X0 Y2 Y3 Y4凉 再按 Y1 Y2 Y3 亮 再按 Y5 Y1 Y2 亮 跪求~大神解答~~~~~~~~ 三菱系列PLC

网友A:
用移位指令轻松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用X0上升沿触发一个计数器,然后计数器与1 2 3比较分别点亮三组灯,计数器超过3时归零,可以试试看这种行不行

网友C:
移位指令

网友D:
用移位怎么搞?不是规律的啊

网友E:
你这个问题二楼就可以解决了 你不会想用SFTL指令吧?

网友F:
1~3楼的都可以实现,用步进也行!

网友G:
赞同楼上观点

网友H:
计数指令轻松搞定

网友I:
MOV,SFC都可以搞定。

网友J:
我也是新手。请看一下对不对

网友K:
楼上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B:
用X0上升沿触发一个计数器,然后计数器与1 2 3比较分别点亮三组灯,计数器超过3时归零,可以试试看这种行不行
我用计数器除以3,取余数与0,1,2,比较。

网友M:
用移位指令,不会的看下手册吧,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