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换屏问题

楼主(2015-11-21):
公司用昆仑通态触摸屏有点小问题,打算买个一样型号的新的替换,想用U盘把原工程拷贝出来直接下载到新的屏上不知道具体该怎样操作? 还有用普通的U盘操作可以吗?

网友A:
u盘就可以了,就两个文件

网友B:
用U盘在旧屏上导出文件,然后在新屏上导入即可。

网友C:
在屏断电从新启动时按住屏不放会进去屏的设置的一些模式 在里面选中你需要的插上U盘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