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1):
前段时间我接了一老板的请求改造一设备,之前他请别人做的效果不理想,设备中有一台达DVP-ES2  PLC控制两台台达VFD-CP2000      22KW、30KW变频器,台达触摸屏常出现通讯中断现象,小弟不才也一直查不出原因,那老板也说了那个师傅自己也承认搞不明白,无奈我只能把它换成了用模拟量控制调速,关于PLC与台达变频器通讯的问题网上不乏个别,之前看资料有PLC用脉宽调制可控制变频器,因没弄过所以请教用过的大神发表下意见,或上传个程序样例与接线图。
[attachment=141780]
[attachment=141781]
[attachment=141782]
[attachment=141783]

楼主:
石沉大海,没人玩过呀,看来有时间自己摸索下了

网友A:
发脉冲,频率决定转速,跟伺服差不多,大功率的电力电子元件旁边 ,干扰很大,通讯做好保护,还有波特率低一点!
  • 下载积分:+3(seallyzoom) 热心助人!
  • 这个人很懒,什么也没有留下!

网友B:
    您的台達PLC跟人機線是原廠的嗎?PLC發PWM給變頻器的線材要好點的雙內網的為優.變頻器載波要高於PWM發送頻率.動力控制線分開走
    給參考

网友C:
      以松下PLC为例如下图

    [attachment=141878]
    [attachment=141879]

    我用FPOR的PLC,F173就要改为K1,把钻空比放在屏幕上就可以调速了,最大数值好像是1000
  • 下载积分:+5(seallyzoom) 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D:
    用通信多方便,用什么模拟量和pwm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通信多方便,用什么模拟量和pwm

    兄台,大功率变频、PLC、屏都一个柜,干扰如何解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