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平方的线问题

楼主(2015-11-21):
50平方(铜)电线能成受多少个千瓦?七层出租房用50平方三相四线够用吗?另外单相一平方能用多少KW?急帮帮我,谢谢
巫山石军

网友A:
50平方好粗啊!1平方铜线大约能承受1.6KW吧,度娘吧!

网友B:
看看铜电线载流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平方好粗啊!1平方铜线大约能承受1.6KW吧,度娘吧!
怎么算的?另外1.6KW有多少安电流?(单相),工式是?
巫山石军

网友C:
七层,是指一共七层,还是就只有第七个楼层?是生活出租还是工业出租?你一层有几个房间啊?一个还是......
个人觉得你应该选确定好这些,都是做什么用的,有多少用电器,功率有多大等等,把这些先确定后再来选导线,这样大家才能给个具体的建议,一上来就问我50平的铜线,七层出租房用......这样的话我也难选!
我还是建议大家工控选型时,尽量由外而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