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如何实现使用无线路由器调试西门子S7-300PLC

楼主(2015-11-22):
跪求哪位大神知道如何使用无线路由器连接调试西门子S7-300PLC、、、
PLC为314C-2PN/DP的CPU.无线路由器为TP-link。能不能说的具体点、、、有图有真相更好、、、急急急、、感谢
QQ:1480581781

网友A:
你按照这个就好了。
下载积分:+1(amoom1943)
下载积分:+1(天王盖地虎!)
下载积分:+1(其结果如何)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1(qw418439251)
工控交流。

网友B(2015-12-25):
顶一个
独自漂泊

网友C:
问一下1楼:按照你的图所示,就不需要INTERNET了吗,无线路由器距离有限啊

网友D(2016-02-29):
顶一个,又学习了。。。。。

网友E:
顶一个,又学习了

网友F(2016-06-20):
第一,你需要一个总服务器即你控制室的路由器,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通道,一般是PPTP隧道,然后设置PPTP隧道信息
第二,你需要一个客户端即你CPU连接的那个路由器,设置你的客户端路由器,让两个路由器之间通讯,这样你就可以远程操作你的cpu了,改程序下载程序都可以

网友G:
首先去设定PC/PG口,STEP7 以太网连接,电脑设定同一网段,使用网线和PLC正常连接,再将网线连接路由器LAN口,路由器此时为交换机模式,电脑WIFI连接路由器,即可。

网友H:
实施看看能否成功

网友I(2016-09-02):
首先,你必须在step7的硬件组态启用pn接口功能,记下网络地址如192.168.0.1。
其次,用网线连接plc的pn口到无线路由器端口。设置无线路由器为AP模式,这点很重要。就是将路由器做交换机用。
最后,将电脑无线网卡设置ip地址与step7中硬件组态中的网络地址在一个网段内,如192.168.0.2
按照以上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I:
最后一点,你在电脑监控时设定PC/PG口,选择无线网卡通讯,将电脑无线网卡设置ip地址与step7中硬件组态中的网络地址在一个网段内,如192.16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