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2):
绝对值编码器伺服电机想通过PLC读取编码器值,不知道接哪相编码信号到PLC高速计算器,PLC为三菱FX3U?谢谢!
相信自我!

网友A:
ABS 这个指令

楼主:
请问我要读二个轴的编码器值,应当扫PLC的哪几个输入点,是接编码器的AB相还是只接其中一相?谢谢
相信自我!

网友B:
一相就可以了啊、

楼主:
FX3u哪几个点接高速计数器?
相信自我!
小侯

网友C:
如圖
可以去下載區找FX3S,FX3G,FX3U编程手册-基本&应用指令篇
[attachment=141862]

网友D:
如果伺服也用三菱的,可以用ABS指令读绝对编码器当前位置

网友E:
5楼回答的很具体啊

网友F:
绝对值编码器用ABS指令

楼主:
伺服是东菱的
相信自我!

网友G:
绝对值编码器输出为A相、B相、Z相,A相与B相有相位差,据此可判断电机转向,Z相电机转一周发一个脉冲,可用于计算电机转数。最好A相、B相都要接入PLC的高速输入端。
于英剑

楼主:
为什么A B相有各二根线,四根线要如何接?
相信自我!

网友H:
A B两相,直接接 plc
X0 X1 看高速计数器C251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