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选择电缆型号!

楼主(2015-11-22):
请问大家经验:单相200W电机用0.5平方电缆应该可以吧,若不妥应选用几平方线缆比较合适?还有大家一般根据电机功率怎么选择电缆型号?谢谢!

网友A:
保险一些,最好用1.5的不然到时候过载了 电机烧了就不划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