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2):
同步电动阀就两个端子,一个正转和反转,怎么样才能实现PID控制呢

网友A:
你用的不是比例阀,只是打开和关闭阀门,使有PID可能效果不大

网友B:
pid就是运算,输出模拟量控制开度就行

网友C:
看看用水很么PLC 控制 自己编写的PID 还是系统自带的
用到直接找我。18506430299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不是比例阀,只是打开和关闭阀门,使有PID可能效果不大

要控制压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d就是运算,输出模拟量控制开度就行

这个阀不是DA控制的,只有一个正转反转两个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