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三菱A1SJ71UC24-R2与威伦通MT6100I通信指点!!!!!!!!

楼主(2015-11-22):
各位大侠:
小弟----工控路上迷途小书童,
工作上遇到
:
三菱A1SJ71UC24-R2与威伦通MT6100I通信
有请路过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A:
不清楚楼主想问什么?想自己做通信线?

楼主:
补充问题!!!!
无法联机
小侯

网友B:
一般來說只要雙方硬體無問題
連接線正確
人機通訊設定正確
那就沒問體
PLC內程式也不需要去做任何的特殊設定
最多是PLC內保留人機系統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