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2):
PLC输出24个点对应驱动驱动24个电磁阀,X0为计数光电,检测电机转过的圈数,电机每转一圈输出电磁阀逻辑排列变化一次,由于不同的产品要求的动作都不一样,需要让PLC首先记忆住产品的工艺流程可以储存起来,然后再可以直接调用需要的产品工艺按照流程执行。

例如,第一种产品工艺顺序5步:
第1圈 输出Y0 Y2 Y5,Y9,Y18,Y21
第2圈输出Y2 Y4Y6
第3圈全部关闭
第4圈输出Y20,Y24
第5圈输出Y15,Y17,Y22.
第6圈返回开始接着循环。

第二种产品工艺顺序40步

第1圈 输出Y3 Y4 Y5,Y7,Y18,Y21
第2圈输出Y2 Y4Y6Y8Y9Y23
第3圈Y5Y6Y7
第4圈输出Y20,Y24
第5圈输出Y15,Y17,Y22.
第6圈.。。。。。。。
第40圈。。。。。。
第41圈返回开始接着循环

程序运行期间要随时可以暂停,暂停或中途断电要停留在当前步,由于产品的工艺有很多种,,这就要求每添加加一个新工艺 PLC要先把逻辑动作记忆起来,以便于日后直接在触摸屏上选择调用和修改,现在问题来了,由于程序步数的不确定和逻辑动作的多样性,PLC程序要怎么编写最方便,开始考虑用PLC的步进指令结合触摸屏的配方功能来做,但觉得还是行不通,各位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A:
肯定是可以的
圈数用数值比较指令  如: LD=  D0  K1
把数值直接传给输出点即可   如: DMOV K511 K7Y0
描述:来个图
附件: 截了个图.doc (149 K) 下载次数:69
小侯

网友B:
要先確定好步驟最多是多少步驟
假設是45步
若是跳步序倒是可以用DECO D0 M0 K6
只要改變D0那M0~M63就可以照數字ON
D0=0 M0 on
D0=1 M1 on
以此類推

利用間接定址的方式編寫步驟
每隔100暫存器為1組
第一組步驟存在D100起
第二組步驟存在D200起

Z1=01第一組第一步
Z1=02第一組第二步
Z1=101第二組第一步

若搭配人機將資料存在暫存器中使用D值儲存
例如
LD M100;讀出
DMOVP D100Z1 K6M120
然後用人機把K6M120(M120~M143)狀態編輯好
LD M101;寫入
DMOVP K6M120 D100Z1
然後總步數存放在D100

開始運轉時
比對步驟數是否達到總步數
沒有的話將現在步數寫入D0
然後 DMOV D100Z2 K4Y0
持續迴圈

記得將記錄配方跟步序使用的暫存器設為鎖存
利用run時1掃描的特殊暫存器將停電前的步序回存
fx的話是m8002

接下來就是你自己發揮了
  • 下载积分:+1(flyfeky) 感谢分享! 真的不错.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的帮助,二楼的朋友给出的方案的确值得参考一下。

网友C:
    三菱有一个进站保存指令 可以选测陷入先出 也可以选择先入后出  用这个指令进行记录 输出

网友D:
    用变址,和子程序,把你的每一组分别放在每一个子程序里,然后用寻址指令,顺序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