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2):
GPP......8.86Q新 还是8.130H新?还有Works2的哪个版本新?知道的大哥解答一下

网友A:
首先,纠正一下,是8.103而不是130,现在最新的版本也只到了8.118.

三菱的软件做做减法就知道哪个版本新了,103大于86,那自然是103新了。

Works2的最新版本为1.536J,中文版的最新版本为1.531D。

Good Luc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纠正一下,是8.103而不是130,现在最新的版本也只到了8.118.

三菱的软件做做减法就知道哪个版本新了,103大于86,那自然是103新了。

Works2的最新版本为1.536J,中文版的最新版本为1.531D。

8.118是中文的吗?
lishunlong86

网友C:
引用 网友B:

8.118是中文的吗?

是英文的,中文最高版本是103的

楼主:
可是我这个是8.86Q吧!做减法的话也是8.86>8.118啊
[attachment=141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