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HMI权限问题

楼主(2015-11-22):
西门子hmi可以通过用户名登录修改数据,客户要求通过外面钥匙开关即打开开关就可以修改参数,这个怎么设置,请大神指点一二,在此谢谢

网友A:
外部开关的通断,控制数据的允许变化写入还是强制置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