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三菱FX2N 64MR 求助

楼主(2015-11-23):
三菱FX2N 64MR PLC 右侧四个指示灯 上面绿色指示灯亮 最下面红色指示灯亮 PLC 不能工作 所有输入、输出都没有 是怎么回事
感谢各位工控朋友的帮助,问题是设备已经使用十几年 工作正常 ,今天在工作三个多小时后突然出现的故障,换PLC后工作正常了
永远年轻

网友A:
电脑联机看一下梯形图
振兴民族自动化产业,服务社会,

网友B:
输入输出的公共端有没有接入?

网友C:
是PLC报警了。在线“PLC诊断”一下。
是PLC故障 更换PLC一切正常了
下载积分:+5(weisongyuan)

网友D:
报警了,如果没有动能力可以找俺

楼主:
感谢各位工控朋友的帮助,问题是设备已经使用十几年 工作正常 ,今天在工作三个多小时后突然出现的故障,换PLC后工作正常了
永远年轻

网友E:
把24v端子的接线全部拆掉,看看行不行,如果行了证明有短路的地方,否则是硬件问题
下载积分:+5(weisongyuan) 你说的正确 ..

网友F:
用了十几年啊?

网友G:
硬件有问题。

网友H:
红灯亮-----硬件故障
红灯闪-----程序不对
感谢帮助 确实是PLC故障了更换新的PLC一切工作正常了
下载积分:+5(weisongyu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