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新手求助

楼主(2015-11-23):
威纶tk6070IP触摸屏编译正常,下载提示错误,之前可以下载进去的现在不可以了,屏幕一直是开始启动时的界面,附图,新手需要大家帮助,谢谢!
yaanlh

网友A:
硬件坏了吧。
下载积分:+5(农夫) 热心助人!

网友B:
我之前也有这样的,在别人电脑就可以我的就不行,你换台电脑试试
下载积分:+5(农夫) 热心助人!我再试试

网友C:
换一条USB线试试,我也遇到过,换一条质量好一点的就好了。
下载积分:+5(农夫) 热心助人!

网友D:
如果在别人电脑上能下载,无法下载字体库,我原来也碰到过,是因为我的电脑装了几个威伦版本(我都是从安装包界面进入),后来删除几个版本,保留1个即可。
下载积分:+5(农夫) 热心助人!

网友E:
用u盘下载不会出现这个问题。1.把plc通信线拔掉后在下载,2.换条数据线。有时候是这样的,同一条数据线,有时可以有时不可以
下载积分:+5(农夫) 好的,tk6070IP没有u盘接 ..

网友F:
编译的时候要生成字体库
下载积分:+5(农夫)

网友G:
硬件坏了,我遇到过,TK6050IP,换了4台电脑,6条线都不行,返厂检修说是硬件坏了
恩,恐怕是已经坏了,照楼上的指引我已经换过电脑提示还是一样,也不想试了,当它是坏吧,学习的现在也不用这个了,以后尽量用带U盘下载的就好了。
下载积分:+5(农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