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转换

楼主(2015-11-23):
我想请问下现在有没有可以把CAD的图形文件转换成触摸屏可以识别的坐标代码,在通过坐标代码PLC发出脉冲从而使伺服走到坐标点

网友A:
信捷的有这种功能!
先在电脑上把CAD文件转换后存U盘,
然后用u盘插入信捷触摸屏,执行就会按CAD图形工作。
[attachment=1418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