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3):
各位,公司设备以前用的是AnS系列的PLC,由于停产了,设备改造全替换成Q系列的,程序方面怎么更改啊?

楼主:
没人帮忙

网友A:
先將A程式轉Q
若有伺服馬達之類的就比較麻煩

然後看你們能停機多久
若是時間較短又比較有預算的話
那就用NET10/H將A的IN、OUT、D傳送到Q做處理然後回傳到A輸出
這樣你在原本的A那邊將IN傳送出來 OUT從NET10/H丟回來可考慮用W 一組16點傳送
暫存器就用W來傳送
若有問題再把原本A的程式灌回去斷掉NET10/H通訊
這樣一發現有問題就能把機台先復原成可以運轉
這樣測試沒問題就能一步一步將原本接線改到Q上面
全改完後A那邊就可以拆了

沒預算或是時間可以長些的話
就直接把該換的都換掉
既然原本就是AnS那找相對應的Q I/O及特殊模組
若是40P的接頭我記得接頭定義都一樣最好是在查一下
然後A那邊全拆將新的Q裝上去配線復原
程式灌上去測試修改
從配線更改到完成時間要花蠻久的

有伺服的話須找相對應的運動模組並調整參數試車

网友B:
现在二手好多A系列,价格特便宜,如果只是更换PLC的话,建议买一个更换,要更改工艺的话就换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二手好多A系列,价格特便宜,如果只是更换PLC的话,建议买一个更换,要更改工艺的话就换新的了。

工艺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試看看

这样能行吗,是GX WORKS吗,我用他打开工程都找不到工程,之前是用GX Develop上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將A程式轉Q
若有伺服馬達之類的就比較麻煩

然後看你們能停機多久
若是時間較短又比較有預算的話

你好,可以沟通一下吗

网友D:
选择“读取其他类型的程序”的操作即可。

网友E:
gx WORKS 选择读取其他格式的程序啊